华硕M4N68T-MLE V2不开机

楼主(2011-12-15):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M4N68T-MLE V2主板,貌似没过保,但不是当地的板,售后不给保修。故障是:上电能触发,诊断卡跑D0 D2然后停到EA,蜂鸣器报警。貌似不过内存,拆掉内存,一样的跑数。换CPU,刷BIOS涛声依旧。主板上的各电压都出来了,不晓得怎么弄了,请师父指点

网友:
还有,貌似cpu不跑,因为上电过了好一会,cpu还是不怎么发热 只有一点点温度,cpu的供电电压正常

网友:
这是什么U的板子,应该重点打阻值看看那里虚焊了

网友:
QQ729479958  希望我能帮到你!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主板各电压都出来了是什么?测的都哪些?  换个CPU试验下,清下BIOS!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呵呵 楼上是个加焊党,我来告诉楼主,你这个板是不过内存,重点检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样的了.还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 不过CPU 正在琢磨呢 谁给个高招呢

网友:
呵呵呵,供电不足

网友:
跑D0啦 就CPU跑马了。重点查内存啊。看条件都有没啊。
INTERCPU新的CPU功耗低。所以温度不高。我就搞不懂。论坛里面怎么都说没过内存一开始就刷BIOS做什么

网友:
测一下各点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