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GHOST完后重启蓝屏,代码7B,求解

楼主(2011-12-15):
三星R453,GHOST完后重启蓝屏,代码7B,BIOS中已把硬盘模式的AHCI关闭。

网友:
目前已是裸板装的系统,加焊过北桥无效

网友:
  内存,     把内存插拔 或者换个内存槽或者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不知道楼主装的是XP还是WIN7

网友:
装系统时不打驱动试试

网友:
你装的win7吧。这款机器不支持win7,装xp就好,,,,如果你装的xp蓝屏的话那就换一个低版本的

网友:
如果装的是XP 那就换WIN7 试试。。如果两个系统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才是硬件问题。把硬盘换个 试试

网友:
以前装XP正常的,也换硬盘试过,之前是一个内存槽有问题,很多内存都启不了,之后改用单条内存,也换过内存了

网友:
建议多换几个镜像试试  不行换内存 硬盘   再试试  能进PEgo系统  说明基本没别的问题

网友:
你装安装版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客户 不与理睬

网友:
装个纯净版的系统看看呢

网友:
你装一个 XP  安装版的 吧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

网友:
用一步步安装,这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装个纯净版的系统试试,或者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现在的本子一般不支持GHOST版的系统,跟公版驱动
找一张纯净安装版的,然后用三星自己的驱动一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注意一下你的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昨天刚修好一台BIOS就好了 BIOSB也传上给你

三星R453 AMD 独显.zip

网友:
刷BIOS 遇到过的

网友:
一般是不过内存 跑7B,你换内存试试

网友:
如果还不行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感觉还是硬盘驱动的问题,你要把AHCI关闭了之后再安装,因为驱动会自动识别

网友:
换和电脑分司XP就好了。有些系统光驱是不行的。

网友:
换个硬盘来试下

网友:
用比较新一点的XP ghost,旧版的话可能硬件驱动不支持会蓝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