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开机直接掉为0,0.01秒都没有

楼主(2011-12-15):
请问加电直接掉电 怎么处理? IBM  无明显短路 不是缺电压一定是短路  谁回我。。。。 按开机经过0.0001秒掉为0  。是TB62501这贱人控制的 不知道这贱人检测A路和B路是否需要延迟  我想把AB路搞一起 再把 B路断开 这样我可以无视B路短路直接过保护隔离  就是不知道 A路B路同时出 会不会搞得进保护。。 反正和M路同出那我试过是一定直接保护

网友:
后即短路保护了,查查吧,或者摸个元件吃电流大拉低了

网友:
摸不出来  哎

网友:
肯定后级有电压不正常了。慢慢查吧

网友:
这个待机电流多大?

网友:
看一下1.8,1.2V,有没有出来

网友:
晕,急什么,这么快就给机器加电不保护就怪了,第一步先断电。打主板各大电感的阻值,除了 cpu 供电 显卡供电的阻值比较低以外 其他的都应该在 200-500 之间。有些会低于 100 ,但 直通 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