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达936型恒温烙铁灯一闪就灭 烙铁无反应

楼主(2011-12-15):
前一段时间 我插上电源后灯一闪就灭,多插几次就正常 但昨天就不行了 我拆开 测电路板上的电压有29V 并且所有地方除了地线上都有29V 是我测错了吗

网友A:
发热芯坏或者松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芯坏或者松动了

板上的二极管灯坏了 有影响吗

网友B:
应该是发热芯的问题我的就是这样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发热芯的问题我的就是这样换了一个就好了

应该是358坏了 在我们这买不到 郁闷 可控硅 发热芯 电位器 变压器都没坏

网友:
买了个新的LM358换上 不插手柄开开电源灯闪一下就一直亮了 插上手柄开开电源 灯一直亮 烙铁一直加热 是 发热芯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