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亮剑!在线求助了,网络问题

楼主(2011-12-15):
其他网页能正常打开,可是有一个网页不能打开,出现ERROR#2302  ,重装系统也不能解决,但是在其他电脑上不出现这个问题,浏览器IE7也升级到了8了,用360浏览器也不行。一筹莫展,求高手亮剑。

网友:
把网址发出来看看,其他人能进不?放电再做系统试试,

网友:
你也太自信了,你不会的问题只有高手才能解决?还是谦虚一点好,不要只盯着高手。如果那样的话,你也是高手,就不用发帖求助了吧。

网友:
安装系统文件没问题之后,那就要考虑考虑是否需要重新分区格式化试试了~

网友:
   <httpHandlers>
      <add verb="*" path="ofc_handler.aspx" type="OpenFlashChart.WebHandler.ofcHandler, OpenFlashChart"/>
    </httpHandlers>

在web  config中加入这段话

网友:
系统时间对吗?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