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70C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12-15):
有个老UT70C  现在有个奇怪的问题,开机时出现下图的状况

后来发现 只要屏幕朝下放一下 就会正常了 拆了好几次也没发现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难道是液晶屏的问题吗

网友:
这是个神马东西。。楼主能解说下嘛

网友(点评):
万用表,没见过?

网友:
会不会是排线

网友A:
我买的是60c,买回来就感觉有毛病,电压档和电阻档要来回切换几次才能用。到现在还是那样。不是开关的问题。而且量电阻超慢。感觉还没有胜利的快。反正很垃圾。以后再也不买优利德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快没电了?

我发现万用表在电池电量不足的时候就出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网友:
换过电池了

网友:
换排线试了没有

网友:
那个是神马东东   没见过发晓得呀    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电感,晶振有开焊?

网友:
都加焊过了

网友:
可以焊接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60c,买回来就感觉有毛病,电压档和电阻档要来回切换几次才能用。到现在还是那样。不是开关的问题。 ...

用过UT61E的电阻档再说用不用优利德吧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
不会是也有重力感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