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

楼主(2011-12-15):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开机掉电,然后加热ite开机芯片后,电流能到1.51左右,等上6秒左右时间就掉下来电流,和开机前一样,等一会再开机就加不电去,我换了IO,可是还是不行,换了以后待机电流成了0.04,不能加电,摁下开关后,电流无变化,应该怎么办?我基础很差,希望老师们能说的详细一下。谢谢
芯片
掉电

网友:
补充一下,换了IO后待机电流变大了,从以前的00.8ma变成了0.4a,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这样正常呢,下一步怎么办呢原来开机掉电,刚开就掉下来,现在待机电流大了可是还是不能加电,是IO的问题吗?

网友:
学习中,期待楼主问题的解决。

网友:
查下开机芯片与南桥的通信协议呀

网友:
电源IC周边电容有没问题,IO没焊好电流变大了吧!

网友:
Ec没有悍好吧

网友:
说得太模糊了,没法分析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Ec没有悍好

网友:
可能是Io没焊好吧,重新又焊了变

网友:
按上电时序修呗,这样哪里搞得清,怎么要加热什么芯片呀?有图吗,传上来看.

网友:
没找到图纸,能问大家一下图纸都是从那里下载的啊,除了迅维网,还有哪里能下载到想要的图纸?????????????

网友:
主板中有小电容短路。

网友:
先确定ec没虚焊,好像是主板虚焊了,看看显卡

网友:
EC没焊好。

网友:
应该是EC没焊好,先焊好EC再说吧,换好EC不会大电流的

网友:
多谢老师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