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接硬盘开机无显

楼主(2011-12-15):
hp 6531s 接硬盘开机无显  裸机正常
换南桥没用
刷 bios 搞定  附bios文件 HP 6531s BIOS

网友:
学习了, bios也会影响到这个。以后留意一下

网友:
楼主能说下,什么思路刷BIOS呢

网友:
我有一台这型号的,有时充电有时不充电,充电芯片也换过,用电源开机正常,有时用电池不能开机,充电灯老是闪闪的,有时候不会,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BIOS是有可能引起的!

网友:
HP的笔记本确实BIOS容易坏。谢谢LZ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个倒真是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