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V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1-12-15):
这个机器来时不开机进水被别人修过了,IO好像换过,自己测了一下开关键的PWRSW#电压有的,按下开机键,PM_PWRBTN#保持高电平,换了IT8752后可以上电了,而且键盘指示灯开机3秒后闪一下,证明应该已经跑吗了,而且是良机了,可是LCD_VDD_EN_PEG这个电压没有出来,这个是屏幕的开启信号吧,我测量电压一切都有啊,包括显卡上的供电,还有地址线都测试过了,没有无穷大的,搞不懂什么问题,认为这个显卡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测了LCD_VDD_EN_PEG这个阻抗也是有的,不是虚汗,求解

网友:
外接正常吗, 如果正常你试试加焊或者丛植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知道这个信号有问题,那就直接追这个信号啊,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网友:
拔掉排线,外接是否有显示呢?最好确定下机器是否以经亮了。存在其它问题!

网友:
小加焊一下怕什么呢

网友:
扒屏线,外接CRT看看?、、、、、、、、、、、、

网友:
恩,外接肯定是试过了,我没有接屏之前就是外接了,他这个机器很倒霉,屏被别人拆过,估计是141LED特殊屏才没有被掉包,不知道好坏,而且LVDS那个开启信号那边也被别人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