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15):
华硕A8S不触发维修一例
接过客户机子来!接可调电源。电流0.002,按开关键没有反应。不触发。速度把主板拆出来。因为以前修过华硕的机子。有的机子把主板拆出来,把cosm电池。放一下电就搞定了。我把cosm电池放了一下电。接上可调电源,一样按开关键,不触发。测系统供电都没有怎么能触发了!

找到图纸,打开A8SPDF,进行下一步维修,找的系统供电,

它采用的是TPS51020. 测试24脚主供电有19V,当测到4脚总开启信号,既然是0V,顺着4脚SUSB#_PWR往下走它是     IOIT8511,108脚 ,经过一个r91051k的电阻过来。测电阻的另一端没有电压。这个问题说明IO.还没有正常工作

接下来只要查IO芯片就可以了!锁定目标了。像这种问题,要么就是休眠信号出了问题,要么就是晶振没有起振。导致没有SUSB_EC1#出来。开始查休眠信号。It511的3脚就是休眠。正常应该是3,3V.现在只有0.56V.是什么地方短路了,把这个电压给拉低了。 查的lid_sw#到休眠健有一个滤波电容,除非它短路了。就会把这个电压给拉低。

经过测试c5607确定击穿了。把电容拆下来再测试3.3V出来了。

网友:
恭喜搞定。。。。

网友(点评):
注意水份哦。

网友:
是休眠拉低了呀,,之前碰到A8J   休眠开关出问题,是无待机,不触发,,这个为什么拉低了会有待机,,不懂,,,休眠不就是切断屏高压供电,,,为什么会造成不触发,,忘高人知点....

网友:
华硕机器TPS51020坏的倒挺多的,修过几台,换了TPS51020就好了,修好了就值得高兴。

网友:
楼主不错呀         菜鸟我学习了

网友:
  低电平有效,使EC进入休眠中。。不发出控制信号!

网友:
楼主真细心,学习了.

网友:
就休眠问题的多。显卡多。

网友:
学习了    楼主高手

lijianfuwx -5 严禁灌水

网友:
就你妹的瞎掰吧,那电容是空的也能给你说得神乎其神,知道有这个通病,就写个破贴出来卖,4脚开启信号本就是等系统待机都正常后触发后才出能出高电评,别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