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BIOS之后的序列号问题

楼主(2011-12-15):
今天修了个x100E的笔记本,开机电流貌似与挡内存,换内存无效后刷BIOS,机器还在保不敢使劲折腾,刷完了之后亮了,可是机器的序列号变了,当然一般人没有那么较真的,还有惠普联想的机器序列号都是刷到bios里面的,刷完了之后序列号就都没有了,作为技术的研究,有工具的给工具,没工具的给个方案,怎么刷回去

网友:
有工具。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
这个真没研究过。。。不过DELL的备件主板,就是工程师上门给换的那种,第一次开机进BIOS是要先手动输入序列号的,照着机箱上的条码,输入之后 就再也改不了了。。。。。

估计是刷了那种不带序列号的BIOS。。。然后开机自动提示输入序列号。。。

网友:
据我所知,联想的无所谓。不用管它

网友:
上百度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