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j 缺少电子元件

楼主(2011-12-15):
asus k43sj  版号asus k43sv main boaro rev3.0
上面掉了一个电子元件不知道是什么
手里没有图纸,从淘宝上找了个图片,但是看不清楚是什么
还请大家帮看看,或是有类似的告知一下

网友(点评):
像是一个黑色电感 ,一个贴片电容

网友:
LZ,图也没一个谁知道你在说哪个位置

网友:
像是一电容一个电阻。

网友:
那个像电阻的没了,换个多大的上去呢?

网友:
电阻?电感?还是找找图吧

网友:
没有图纸啊,我测试了那个黑色貌似电阻的,对地有阻值,电压一脚是5V左右,一脚是1.8V左右
怎么换呀?求高手赐教

网友:
主板上有标示呀,R电阻,L电感嘛

网友:
这个只有有图的人才知啊

网友:
看不出来 学习吧

网友:
貌似磁珠电感

网友:
只有找图纸了

网友:
跑跑线路,看到哪个芯片了,查芯片,应该好找;或找相同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