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想入手一台风枪,请问买哪个好一点

楼主(2011-12-15):
如题,本人不太懂电路,但是很想学,干电脑维修11年了,软件可以,硬件除了换几个电容还可以,其他都不太行,电路图也不会看,现在想入手一个风枪,一边学习一边干,请问选哪个好一点,经济实惠,好用不贵的就可以,请教大家了!

网友(点评):
安泰信850A+,泵给力

网友:
11年呀,那楼主成神话了

网友:
你真牛啊    干11年啦     200多点就行     新的保一年    850就行    我现在用的就是它

网友:
要买进口的,以后会省掉很多麻烦!如日本白光850,还有台湾的!

网友:
国产的858D也行的我用了5年了。很好用的。要求高的话可以用白光的。

网友:
基地的852也不错啊!

网友:
数显的是不是温度是不是好掌握点,安泰信那个 852 怎么样?

网友:
我用的AT850b的,用起来很不错。你可以考虑下……

网友A:
你11年的电脑维修都维了什么啊?

网友B:
11年维修史 历史 还不知道买什么 楼主平时用什么工具啊   太神奇了

网友:
我用的是858D。数显的,温度控制显示,有条件的话再买一个加热板。可以试着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年维修史 历史 还不知道买什么 楼主平时用什么工具啊   太神奇了

11年一直给人家做网络维护,系统维护,硬件维修接触甚少,偶尔换换电容,一般配件坏直接换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11年的电脑维修都维了什么啊?

2000年会做的 WIN95 WIN98。等,后来一直给人家做网络维护,再后来在电脑城打工,打工10年,才开店!硬件维修基本接触不上,主板坏了就换板,电路一点不懂,接触甚少,

H55
快咳 850A,快咳857a,快咳990A风枪
H55
我晕,快咳就是打不出来,我就不相信
H55
KUAI 850A,857a,990A
H55
850A,857a,990A,白光850,白光882,-

网友:
我干11年维修怎么了,就非得会硬件维修么?一直也没学过硬件维修,一直都是软件维护,网络维护,有配件坏了就直接换新的,现在修电脑的别说几年了,有几个懂硬件维修的,没有基础怎么学,2000年我学装WIN95 WIN98的时候我都是自学,一直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0年会做的 WIN95 WIN98。等,后来一直给人家做网络维护,再后来在电脑城打工,打工10年,才开店!硬件 ...

什么啊 ,是风枪的牌子么?

网友D:
LZ,估计你也是30好几的了(不知成家否?有小孩否?)现在才学硬件芯片级,精力、体力、时间、记忆力都不太够了,要开店芯片级独立维修,必须有扎实的电子技术基础,最好原先就具备家电维修经验,学起来就快点了,否则你有开店又顾家又学习,光学通电子基础(各元器件熟练认识、测量、更换、焊接、仪器使用、看懂简单电路图、会分析基本晶体管电路。。)恐怕就要你至少2年时间,接下来你要学的更多了,主要是ATX电源维修、主板、显卡电路学习、实际跑线(不可能任何板子都找得到电路图)。各种专用IC的资料、代换、贴片焊接、很多。。。。所以建议你软件和板级维修横熟练了(11年),不用刻意钻牛角尖的学芯片级维修,可以就近找个芯片级熟手定下协议长期合作、收费合理、互惠互利,这样还现实些,这只是我的个人建议,不妥处别见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估计你也是30好几的了(不知成家否?有小孩否?)现在才学硬件芯片级,精力、体力、时间、记忆力都不太 ...

呵呵 你说的也许对,本人 31,有孩子,20岁就干维修了,那时候装WIN95 WIN98,硬件基本上都是坏了就换,软件还可以,硬件还是门外汉!

网友:
是呀!学硬件不同于软件,硬件投资大而且必须舍得投入,软件可以软这学,有电脑和百度就行,硬件必须硬顶硬的学,学费高,强调动手能力、经验和理论良好结合,光动手能力和经验强,理论不深些,那只做得到维修匠水平,修下常见故障是可以的,但复杂的或换一种新的硬件就不知如何修了,这种去开店绝对不行,目前好多短期培训班,1个月-6个月的都有,你想,哪有这么短时间就可以学成开店,要学精,任何硬件,再没太多资料情况下,也能独立修好!有些甚至要能自己DIY,单从技术方面,那开店才有把握,否则你就等着赔了夫人又折兵吧!!本人搞家电维修15年,电脑维修6年,我认识至少5-6个向LZ这样的,从电脑装配店想接些芯片级的货,来扩展生意(想法绝对正确),但老板自己学,再来接货的都失败了,总结一点主要是时间、精力不足,基础差,又不可能放下生意全心投入学习,最后还是他们接货,我来修的模式运作,平时他们搞板级和自己业务,碰到芯片级的送我这,修好后付我费用(由于长期合作,双方收费有明确协议,要保证双方都可赚),但让这样方式利润肯定低了,但实践证明从长远看是极为可观的。以上不妥处,不要见怪!!

网友:
白光,除了这个好一点,还没有想到那个08年以后的产品叫好一点

网友:
楼主搞你的软件吧,进来又折腾这个,费力不讨好,该不会是软件也不咋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