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的问题

楼主(2011-12-15):
电源管理芯片rt9245a 11脚为dvd脚 通过2个分压电阻接12v 此脚在电阻正常的情况下必须有电压吗?如果没电压是哪的问题?10脚为pg脚通过电阻接3.3v,为啥电阻这端有3.3v另一端pg端为0呢?芯片内部电路控制pg端电压吗?求知道的高手们给菜鸟解析一下,拜托了

网友:
DVD脚其实就是使能脚,即传说中的EN脚,在正常情况下这个脚必须要有电压的,如果没有电压,首先查有没有短路,而后再查你说的那两个分压电阻的阻值是不是有异常了。
PG端所接的电阻只是上拉电阻,为了稳定信号的电平的。如果芯片不发出高电平的PG信号,那么电阻那端有电压也没有用。要记住,PG是个信号,不是个电压。

说的太详细了

网友:
谢谢你专业的解答,但还是有点不明白,查哪里短路,是芯片吗?

网友:
查EN脚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