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帮我看看HP cq35是啥问题

楼主(2011-12-15):
同行送来台cq35机子,开机白屏,开机5分钟过程中出现了,白屏,灰屏,花屏,然后显示正常。同行说拿到售后去检测过,屏,屏线,都正常,屏换过一样,主板是intel 独立显卡,显卡做了,bios刷了,屏接口的电压,信号测都没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这种现象很像是屏问题哦。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不是屏问题就是驱动芯片问题了.本本的屏"驱动板"是在主板上的

网友:
后面两张发多的,机子亮了之后都正常

网友:
开机5分钟是什么意思?
难道慢慢热机一下就下常显示了?

网友:
还有,你是在什么情况上测的屏接口的电压 和信号啊?

网友:
真没遇到过,期待结果

网友:
屏线.或屏坏了

网友:
开机热机后就慢慢正常的,测信号是在白屏和正常时候测试比较得出的

网友:
楼主该排的都排了,恳定是板上的问题 了,个人建议在主板屏插口部分地弹式查查电容之类吧,运气好能查出来,碰到过一次相似的是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碰到过,楼主什么时候解决了,发上来,大家探讨一下。。等待结果。。

网友:
看下屏供电电压附近是不是掉电啊,有可能是电容的性能衰减还是被什么东西拉低了?

网友:
查 lvds 上的各组 差分信号的对地阻值

网友:
真没碰到过

网友:
同意8楼的,应该是接口部分电容漏电

网友:
不要相信信售后服务的,自己换下看看,要么就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热机后才能正常显示  你用风枪每个桥片吹下开机试试

网友:
不应该是显卡问题,还是主要排查屏线,屏和接口电路。

网友:
好像是屏线和接口有问题

网友:
看LVDS部分元器件,应该有不良的,。

网友:
少见的问题  期待楼主的解决

网友:
会不会是屏的驱动板问题?

网友:
外接是不是一样的啊?

不好意思,,后面LZ说外接是正常的了,,,那应该是屏或线的问题多些.期待结果.
说得对,,,楼主没有试外接看什么情况吗?这个现像不像显卡问题呢...就已经做了显卡?

网友:
怪哦 跟温度有关 ,=结果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嘛 !

网友:
屏换了原装还是一样的,外接是正常。

网友:
同意是某个电容性能下降引起!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重点看滤波电容吧 只有它能出慢慢预热的情况    冷机的时候   容积性不好   热起来啦 工作就正常啦

网友:
来顶下,,有结果请公布下,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超复杂哦    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测一下LSDS,V+是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搞好了,是lvds3.3v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不好说啊,只能在接着排除了,大的没问题排除了,只能排除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