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可以跑完FF,点不亮显示器,用独显可以,请问这要乍修

楼主(2011-12-15):
诊断卡可以跑完FF,点不亮显示器,用独显可以,请问这要乍修

网友:
检查VGA的1。2。3和13。14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断开的

网友:
我修过PCIE的复位短路的,后来直接割断从PCI接一个复位过去OK

网友(点评):
啊,这样也行,记下

网友:
用二极管档,红接地,1脚为.070。2脚.070。3脚.087。13脚.532。14脚542

网友(点评):
我记得好像是75左右好像是一直才对吧3脚87超了点

网友:
刚刚测错了

网友:
测VGA阻值可以对比独显阻值
还有就是电压,如果VGA阻值和电压对比独显都差不多,就差74门电路。

网友:
建议 先不要换门  好号查查  看看门的工作条件  多后的机会呀 ~!~!可以仔细研究

网友:
今早又量了下,用二极管档,红接地,1脚为.070。2脚.070。3脚.070。13脚.523。14脚522。好像这是正常的呀

网友:
我把测到的电压报一下,1(0.07)2(0.07)3(0.07)4(-0.01到0.08跳)5(0)6(0)7(0)8(0)9(-0.04到0.08跳)10(0)11(0到0.07跳)12(4.86)13(2.20)14(0.03)15(4.55)

网友:
打值123要取下75欧电阻打值的。 阻值在500左右, 超过这个值的就是北桥空焊,测不到值就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挺好有学习了呀

网友:
那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真是高手如云啊 同意以上的观点

网友:
本人现在在自学主板维修中,谢谢高手们。中午的时给一台方正的的14寸液晶显示器换一个高压板后,自已就用着试机,结果发现,我这个板子点亮了一个屏。傻眼中。换上我自已的19寸液晶,就是点不亮,不解中,请求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