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变成1.8V,如何判断是待机芯片问题还是被后级拉低?

楼主(2011-12-15):
一台华硕A9RP,待机5V正常,3V变成1.8V,待机电流0.08,如何判断是待机芯片问题还是被后级拉低?
华硕

网友:
后级拉低的话 后级的阻值会变小的

网友:
断开后级试试看呗,不行就烧机大法,看看网卡芯片是否短路,拉低了电压

网友:
断开电感试过了,一断开,连5V都没了,用3V烧过,电流最高到0。7,但没发现发热的地方

网友:
把脚挑开量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试试,波形有变化就是后级的事,没有变化就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看看有没有连接点,一般的板都有的.

网友:
是不是那个管子坏了。 一个一个的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