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 d600中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1-12-15):
请教dell d600中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sc1476)

网友:
先测芯片供电正常不正常,接着测有输出,这些有的话看芯片25角开起信号有没有,再看PG,基准电压。

网友:
谢谢楼上,现在我测的是30脚3.3v,和20脚5v。35脚是开启信号吧(EN)高电平。16脚(VCORE_PWRGOOD)无输出。 请问基准电压是哪个脚?

网友A:
PIN16 PWRGD是电压正常后才有的。REF没有看到相关引脚,可能集成在里面了。你先测测上电瞬间SC1476有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N16 PWRGD是电压正常后才有的。REF没有看到相关引脚,可能集成在里面了。你先测测上电瞬间SC1476有没有波 ...

测上电瞬间SC1476有没有波形输出

测一下场管G极的引脚?还是电感?

网友:
直接换一个IC再说

网友:
现在问题是我没找着这个ic所以... ...

网友:
建议换了IC。。、、

网友:
IC不多坏吧?还是先找哪里电压没有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上电瞬间SC1476有没有波形输出

测一下场管G极的引脚?还是电感?

测的是上管G极。

网友:
测一下2.3.37脚的输出是否正常。再测18.19.21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