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中打阻值

楼主(2011-12-15):
我看有人在判断屏有没不时, 在屏上接个屏线,在屏线测阻值

我想问 是怎么测的 哪个点

网友:
你说的什么啊那么模糊,不就是打阻止吗,阻止需要都一样

网友:
一般都是打二级阻值,不过你说的不是很清楚,貌似听不明白,应该是通讯的数据线吧

网友:
万用表调至二极管档,红线对地为700多欧,每一组信号线的阻值为70-95欧,200欧以内。

网友:
前不久碰到一个绿屏的机器,师傅让在接口附近测8个点的阻值,有两个点阻值和另外六个不同,换了个LCD的控制芯片就好了。明天问问师傅是让我测的什么阻值数据,抽空再补充上来,今天不是看到这帖子,都忘记了有这么回事了,呵呵

网友:
收集的多了就看出有·一定·的规律,每一款都不一样,但是在一个显示器上他们都基本相同。

网友:
是指打屏线阻值吧,  屏线各信号线对地阻值相同 ,如果不同,说明出问题了 。

顶!!实用啊

网友:
应该是打屏线,红线的话,三根应该是接到一起的

网友:
红线对地为700多欧,每一组信号线的阻值为70-95欧,200欧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