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电路中的MOS管是N`还是P沟道

楼主(2011-12-15):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未命名.jpg 这个是什么沟道啊

网友(点评):
看那个箭头向内还是向外啦。。。向内就是N 向外就是P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看不到你发的图,但是一点你记住就行mos管得控制极的箭头指向里的就是n沟道的

网友:
你是弄了个什么图纸,同意三楼的说法 呵呵  你找点资料看看

网友A:
请问mos管得控制极的箭头指向里的和三极管指向外的是不是都是高电平导通,其它是低电平导通,低电平时,是不是G级都要小于S极的一半呀

网友:
看不到图片.你发的是什么啊.

网友B:
黑笔接4个脚那边,红笔3脚,有400左右 是n
反之是P

网友:
看不清楚。。图不给力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哈,不过关系好像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应该还不知道哪边是控制极吧。

控制及不知道那就是什么都不懂了,得好好看看资料了

网友:
哦哦,就看那个控制级的箭头啊,嗯,明白 了。谢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笔接4个脚那边,红笔3脚,有400左右 是n
反之是P

嗯,在PCB板上面,我懂得怎么分NP沟道

网友:
看箭头的指向

网友:
请重传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mos管得控制极的箭头指向里的和三极管指向外的是不是都是高电平导通,其它是低电平导通,低电平时,是不 ...

这位仁兄  说的基本上对的  至少可以这样理解  只是 高低电平的判定 是相对的    mos管 是g级相对于s级的压差 来判断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位仁兄  说的基本上对的  至少可以这样理解  只是 高低电平的判定 是相对的    mos管 是g级相对于s级的 ...

一般压差是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压差是多少呀

一般大的mos管  8脚的不是n 还是p 沟道  压差是5伏左右  中型的 6脚的 压差一般是3伏左右  小型的管子一般不做供电用  只做信号用  压差一般在1.5伏   仅供参考   如有不对敬请指教

网友:
不会看的话直接查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