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怪问题求助!!~~~谢谢大家帮忙!!~

楼主(2011-12-15):
CQ42怪问题!!~前二天接一个同行笔记本CQ42。拿来接电源一看电流在0。008A。按开关不触发,没有办法拆机器看一下
量待机正常:3.3V    5V     1.2V正常>此机器待机三组电压全部OK>测开关一看:   1.1V哪肯定是不触发啦!!!~怎么办.找来图子看一下EC供电测量一下工作电压全部拉低:1.1V:这下不用说第一反应EC挂了;我拆下来后在测量一下EC的工作电压3.3V全部OK.工作电压全部为3.3V,心里想这下好了呢.没有想到找了一个新EC换上去还以为好了,按开关没有反应这下麻烦大了.没有只法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又被拉低成:EC工作电压又变成:1.1V怎么回事啊!!~实在没有办法了啊!!~在论坛上求这位朋友帮忙,哪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请告诉我谢谢啦!!!~~~~我换过待机芯片51125,故障还是一样EC也换过二个了.BIOS也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啊@@~~!~~实在没有办法了啊!!!~~拆EC后EC的工作电压为:3.3V装上就变成:1.1V     EC绝对是好的因为我换了二个了

网友:
测与EC相连的元件有没短路的,或打一个EC供电脚的阻值

网友:
那你就查ec的外围电路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分析

网友:
没有遇到此情况,希望楼主尽早解决,将最后分析出的结果公布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

网友:
看看外围的电阻电容有没有变质漏电

网友:
搞定了谢谢大家的帮忙啊!!!~是断线啊

网友:
是+3VLP转+3VL这个点到EC开短了哦!!~到R527位置!!!~没有完全开短只是装上去就带不到负载!!~

网友:
重点找EC外围的电容什么的看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呀!!学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