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USB网卡 那两个usb线

楼主(2011-12-15):
那两个usb线要怎么找啊,电路图上有要什么名字吗??

网友: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是不是问把USB接口改成USB网卡接口呀,用USB中间的那两个数据线呀

不明白的不止是我啊!^_^

网友:
上网查资料 呵呵 ,预祝你成功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些,大家好帮你。
USB是G,5V,DATA-,DATA+

网友:
这样改有一个USB口不能用了,你看一下图片主板上有没有其它空的USB接口

网友:
不清不楚  怎么回答啊

网友:
有空的就打一个。一般都有的。用摄像头那个也行,不过摄像头就不能用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客户的网卡坏了,你没有修出来,就想在主板里面用飞线加芯片,让客户以为你把网卡修好了呀,就是把USB网卡放在主板里,接口还是主板的接口呀

网友:
呵呵~楼主的表达不够清楚啊~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