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1-12-16):
今天拿到一个机器,不通电插下电源,没有输出,打开一看,傻了整块板都烧黑了, 保险明显烧黑了 ,通了  换掉 开关管也通了 都换掉   ,继续测量 发现其中2个二极管了击穿了 还有300V大电容也鼓包了 全部换掉 ,保险处接一个灯泡,插电测试,灯泡闪一下就黑了,但是测量输出电压14V没有  小弟是在没辙了 早知道就换一个电源板好了   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像这种电源肯定是要换新的了,完全没有修理的价值了

网友:
辛苦了  电源没有多少维修的价值  除非特殊的电源

网友:
这种修好了也使不住

网友:
这种维修精神值得学习,坏到这种程度可以直接换个新的了

网友:
电源修了也没价值了啊    现在都是直接换新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