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一下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是什么

楼主(2011-12-16):
谁能说一下各个引脚的定义从一角开始

网友(点评):
自己去百度。。百度要是没有再上来问

网友:
不明白您的意思  你是要这个图的工作原理么 ?? 还是脚位的意思都是什么

网友(点评):
我知道了各个引脚的定义工我也就自然之道他的工作原理了。

网友:
呵呵  这个应该有资料下载的  别人一下也说不清楚

网友:
1pin自举升压    2pin上管驱动   3pin地线   4pin下管驱动   5pin供电脚   6pin反馈脚  7pin输出   8pin相位检测

网友:
7角是输出吗?他输出的是什么啊 。不明白。
我看这个图纸只知道3个脚的定义,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全对

网友:
4楼说得很对啊.  这个应该是一个单相的PWM控制芯片.

网友:
这是个PWM的驱动芯片

网友:
学习了 。。。。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