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个液晶显示器,开机时如图?怎么办?

楼主(2011-12-16):
接到一个液晶显示器,开机时如图,但是过一会儿就正常了!

网友:
是不是什么地方上朝了 ,如果一直是这样就是屏坏了
    或者是什么地方虚焊了

网友:
先用通用板烧个程序看下不就知道了吗,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换个通用驱动板,不过你这个是屏的问题几率较大,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先看看电源滤波怎么样。若正常。就是屏坏了

网友:
不懂,正在学习

hjq -1 严禁灌水
wgq806907211 -2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想肯定是屏的问题,就是屏的里面的纸问题,我想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不懂,但我跟楼上的想法不一样,应该不是纸的问题,纸跟时间没关系的,应该是驱动板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坏了的机率高,我有一台七喜的就那个样

网友:
三楼正解,先确定哪的问题再说

网友:
现在的液晶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如果确定是屏坏的话,大芯片有很大几率

网友:
驱动板刷下程序,还是不行,估计是屏坏了。几乎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了驱动板以后也不行,就应该是屏的事了。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怪病。。。坐下等待真像

网友:
同意二楼的    屏的问题很大的

网友:
屏的问题机率好大,可以先用通用驱动板试下。

网友:
看下屏保险是否坏了 如果没坏的话你就要测量下屏供电5伏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的话就应该是屏的问题了,但在确定屏坏的时候最好用通用板刷个程序点下看看,如果没有通用板就把屏拆下按在别的显示器上试下。

网友:
屏或屏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