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USB口怎么样换?

楼主(2011-12-16):
换过几个主板接口感觉焊锡好像熔点很高,不太好搞,费了好大劲才搞定,有时候周边的元器件也会受伤。请前辈们知道一些好的方法呗,谢谢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下来.用吸锡器打孔.再加锡焊上就OK了.不难啊

网友:
一般用多少度啊。我吹了半天没搞下来

网友:
月饼原创视频之焊接基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3185-1-1.html

网友:
多看,多炼,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换个U口都不会啊,,,        风枪开350度   足够了。

网友:
这都搞不定怎么修?有木有

网友:
用热风枪吹化后取下来用风枪开大风打孔在换上去就是了

网友:
新手学习,,350左右可以

网友:
用风枪吹下来

网友:
时间久了就会了。 就是多看多做。

网友:
刚开始温度低点,自己熟练了风速高点…

网友:
明白了,哈哈,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如果无铅的 不容易焊下来 你可以先用用铅的锡丝加焊下两个固定脚,经过这个锡加焊过的会容易取下来点。。还有风开小一点,温度大一点 这样不易吹坏周边,自己也可以用刀片挡一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