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加强主板PC喇叭供电

楼主(2011-12-16):
请指点下 PC喇叭的5V 供电有什么办法 能加强 或是改动后加强。。谢谢
主板
求助

网友:
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具体你需要多大的电流.如果是需要吃更大的电流的话, 就拉根粗点的电线, 但要注意源端能不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