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M-L19CH自动弹出菜单。

楼主(2011-12-16):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LXM-L9CH显示器,症状是:按开关,指示灯正常,屏闪一下就黑了。关掉后再开机还是一闪就黑。
拆机,查高压板,发现C5706挂掉,找不到相同的,用C5707代替,上电显示没问题,可是过了一会自动弹出“自动调整”菜单。我没有接按键板啊。我接上按键板后,菜单按纽成开关键了,蓝色的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菜单照弹,不过变成“亮度调节”的了,一会自动加到最大,一会自己又减到最小。我想难道 是C5707的原因?手头实在是找不到C5706啊。哪们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按键接口上的小电容,都换一下

网友:
按键板漏电或驱动板问题

网友(点评):
人家按鍵都没接呢

网友:
我没有接按键板,我在换C6707前开关是好用的,而且指示灯也正常。

网友:
按键的问题遇到很多哦

网友:
一般都是面板开关漏电。

网友:
我没有接按键板。

网友(点评):
他們是來灌水的 根本就没看你的貼

网友:
查一下主板接按键板的端子对地有没有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这种情况与C5707没有关系吧,量一下按键板的数值,不行全换掉,如还不行的话,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按键有问题,,

网友:
我今天遇见的就是这个故障  没有查到问题  按键一会好一会通  没有头绪

网友:
换按键把,不行就把几个电容换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是按键板上的排线有一根断了。重新焊接起来一切正常了。这台机器很奇怪,不接按键板会自动弹出菜单来。之前没遇到过,一直感觉是驱动板方面出问题了。今天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送来维修,是不开机,我就把按键板拆下来安装到我这台机子上,结果证明是按键板的问题,后来仔细查看发现按键板的排线中有一根断了。之前用万用表量的时候,有可能排线放平,又链接起来了,使测量显的正常。

网友:
程序问题,刷下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是按键板上的排线有一根断了。重新焊接起来一切正常了。这台机器很奇怪,不接按键板会自动弹出 ...

我也发现了,最近来了好多机器都是按键板坏了,前天我还弄了以个美格的显示器,来的时候不加点,按开关没反应,以为是电源板坏了,拆机一看,电源板也没有明显烧件,电容也没坏,一位是电源厚膜坏了,换了也没好,后来试机的时候忘记插按键板了,一加电好了,以为修好了呢,装上又不好使了,后来拔了按键板才发现是按键板的事,换了按键就好了,害的我白忙活了一上午!

网友:
恩  这问题现在很常见啊 总以为是按键或驱动板坏了呢  呵呵

网友:
和c5707  貌似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