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CPU TMZM82DAM23GG可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1-12-16):
ACER 6530 CPU供电电路和待机电路来时烧了。修好后不跑码,怀疑CPU坏了。想知道AMD的CPU TMZM82DAM23GG可用什么代换  因为没这种CPU.找了几个TK的和TL的CPU都没反应(TK和TL应该太低了不能用的)不知道QL能太换不。想请代换过的老师 朋友说一下 。谢谢

网友:
没有换过amd笔记本cpu,

网友:
你那个CPU 太高端了。换个TL62 TL75 的看看

网友:
AMD 的CPU 易坏的

网友:
AMD的CPU 真的  很容易坏,我修了几台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QL RM ZM 都可以

网友:
没有换过AMD的CPU,一般我都同型号换的。

网友:
这个CPU可以用QL代换的。我用QL60代换点亮此机

网友:
坛子里那位高手能发个CPU阶位图才好,本人对移动CPU的高中低区别不清

网友:
RM,ZM系列均可

网友:
不过这种CPU爱坏。

网友:
QL RM ZM系列的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