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色环电阻,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1-12-16):
今天接了一个打印机的电源板维修,发现K26O4坏了,连接着也发现有一个电阻短路了,万用表打二极管测这个电阻,一点阻值也没有,看它上面的色环排列,不知道它的准确阻值,请大家帮我看看是多少的!!!  颜色是:橙 白 银 金  黑

网友(点评):
创世界吉尼斯记录了,高价求购这只短路损坏的电阻

网友(点评):
楼主电路基本功还得努力学习

网友(点评):
39X10^-2=0.39欧的电阻,这个电阻用二极管档测当然是测不到阻值的.

网友(点评):
色盲干不了这活呢

网友(点评):
此电阻确实变态,常规5环六环标注都套不上,估计属于生产上的印刷错误,跟人民币里的错币相似,有收藏价值,应该是0.39欧的

网友(点评):
楼下春湾电脑说的不无道理,黑色可认为是电阻尾部,但文献资料都没有提及这种说法。参考了一些网上资料,黑色环标于电阻尾部表示电阻是线绕电阻,白色环标于尾部则表示是保险电阻。

网友(点评):
头发长,见识短,哈哈。这就一电压过流过压检测电阻而已,经常修电压,液显的人就知道了。。。。

网友:
急啊,,,请高手们速来看看~~~~~

网友:
橙 白 银 金  黑 0.39欧 当3环看,基本上都当3环看的,真真4环阻值的是精密电阻,很少的。所以一点不变态。
电阻坏一般不短路。

网友:
老张出马,没错的,就是三环看,0.39
是当4色环看吧?金是误差值,黑表示电阻尾部,我见过不少黑色表示尾部的电阻了

网友:
电阻坏了是断路  而不是短路 建议楼主送去专业维修的地方修理吧。。。

网友:
确实,电阻都不认识应该送专业维修店。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那我可以确定这个电阻是没问题的了,可以更换K2604了

网友(点评):
呵呵 朋友 还是看看C16和D8在更换吧

网友:
电阻没有短路,它的准确阻值是3.9欧

网友:
创世界吉尼斯记录了,高价求购这只短路损坏的电阻

网友:
你这台是什么牌子的打印机的,请告诉下。

网友:
你的表不行吧,这个电阻是好的。

网友:
二极管档测小电阻不行,用电阻200档。

网友:
应该是0.39欧姆,貌似爱普生针打的电源板。

网友:
只看前面的三环就可以了

网友:
    张先生说得对,是0.39欧的电阻。

网友:
仔细看看最后一环,是不是真的黑色,如果要是黑色,那就不好解释了。

有些电阻(如六环电阻)的最后一环标示的是电阻的温度系数,但黑色不在其列,如果是紫色,则表示温度系数为  5ppm/摄氏度

网友:
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电阻是相当保险作用。

网友:
张先生出手,没有不对的。  测电阻值一般都不能用二极档  估算后用欧姆档测

网友:
橙 白 银 金    0.39欧

网友:
现在开始拍卖,1块钱起拍,谁价高归谁

网友:
又见短路电阻

网友:
电阻一般都是变大变小的很少

网友:
知道了就好了。
大家不要这么幽默了罢!

网友:
从图上看,此电阻为3w0.39欧。。。。。。

网友:
你确认这是电阻吗?我怎么看都不像是电阻,到很像是电感。

不是电感,上面标着R15。

网友:
色环电感读法
http://wenku.baidu.com/view/844d10cca1c7aa00b52acb33.html

网友:
黑色不管它吧,第三色环上是银色,就没有第5色环---忽略
电阻值应该是0.39

网友:
0.39.普通电源供电管保护电阻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测量小阻值电阻要用R200挡!电阻是0.39欧母保险电阻.

网友:
这电阻应该是一端接在K2604的S端,另一端接地。是做保险电阻。

网友(点评):
是电流保护取样电阻

网友:
楼主检查清楚点,电阻坏了,电阻值只会变大,不会短路的。

网友:
给你个工具用

网友:
晕,从来没见过电阻短路啊

网友:
电阻短路只是少见并不是没有,短路电阻一般都是烧得黑黑的,很容易看出来出问题。

网友:
学习了,困惑我的电源板上的一些色环电阻迎刃而解了

网友:
当四环看的话,应该是没这种电阻吧,看三环就够了

网友:
0.39欧姆。。。。

网友:
哥吗,搞定没有啊

网友:
0.39+_20%欧姆

网友:
都是谁说是0.39欧的?

网友:
这个是相当于保险丝的吧,电阻一般开路或变值!

网友:
不管,不是道理。白白的电阻凭空画个黑圈玩儿,有点贱啊。

网友:
0.39欧电阻,精密电阻,可以到医疗器械的电路板上找得到。

网友:
搞不清的电阻,先看位置,再看用途,就不会瞎搞了。

网友:
这种绿皮,电阻,最后两位是金银的都是阻值很小的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阴没坏 但按操作规程 只要开关管损坏(包括内部的开关管)都要求换这个电阻  原理我就不说了

网友:
修好它,。。0.39

网友:
各位高手,这个到底是嘛东东?

网友:
看这个位置应该是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前三个颜色是有效数字,第四个颜色是乘数,第五个是误差,橙是3 白是9 银是-2 金是10的负一次方  黑是1%

网友:
电阻还有短路的   是断路了

网友:
0.39欧的,电阻一般坏了会开路。。。。。。。。。。。

网友:
这是S极限流兼过流检测电阻,阻值是0.39欧。这个电阻是不能用二极管挡测的,应该用200欧挡,并且还要减去表笔电阻才能的到较为可信的读数,普通的数字表只能测个大概,无法精确测量,只要不是差太多就算好的。

网友:
这个电阻确实有点特殊,应该是特殊标志的电阻。

网友:
学习了,小弟是菜鸟

网友:
电阻基本没有短路损坏的,楼上正解

网友:
0.39保险电阻

网友:
这电阻没阻值画这么多线干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