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945GCT-M 主板短路

楼主(2011-12-16):
客户说主板不加电,拆开主板接电源时诊断卡的指示灯一闪即灭,测ATX的对地阻值,第九脚只有33欧,怀疑是短路了 ,拆了IO,网卡,都不行,求维修思路

网友:
第9脚是待机来的吧,看1117这管子,IO,还有就是南桥等有没有发热

网友:
9脚还连的地方还有其它的,14脚上的元件

网友:
用电流表加电 看谁热

网友:
有33欧姆这么大,加电未必会发热. 但是5VSB这个电压接的地方不多, 如果有线路的话, 看看线路接了哪几个地方,优先考虑芯片,再就是MOS,应该很快能找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要是由紫5v提供电压的元器件就要一个个拆下来,拆一个测一下对地阻值!
1117、南桥、滤波电容等!

网友:
南桥中标的几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