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466M 不显示

楼主(2011-12-16):
接到一台C466M 待机不正常0.05 能开机 也能跳动 0.6-07跳俩下就不动了 时钟 正常 CPU复位也正常 北桥也量了下 没空焊 南桥换了一个是一样的 那为大哥遇到有一样的问题吗??
cpu

网友:
北桥只有13欧姆

网友:
是集显吗,蓝桥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S 是960的集成显卡 南桥换过一个一样的 EC也换过了

网友:
查出问题了 事USB旁边的那个mos管坏了 呵呵

网友:
好了就行了

网友:
好像联想的多款机器都是。USB 电压短路 也会造成不显示的问题。

网友:
南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