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W98液晶显示器,黑屏,再开机白屏,然后右下角慢慢变红变黑

楼主(2011-12-16):
清华同方品牌机LW98液晶显示器,昨天突然黑屏,以为显卡坏了换了个卡,又亮了,过了一会又黑屏了,然后一直黑屏,拆下换另外一台显示器,好了,主机和线没问题了。然后又接上LW98,显示为白屏,过几秒钟,从右下方开始变红辐射大半边屏幕,慢慢就变黑了,只是右下部分,左边小部分还是白屏,直接关了没敢让它通电,开机两次都是这样
白屏不是纯白,是稍微有点竖彩条似的
请教下高手来指点下,是屏坏了还是管子坏了呀?

网友(点评):
基本上是屏!!!

网友:
首先你可以测一下灯管的好坏啊 然后插拔下屏线

网友:
屏和屏线好换 先试试

网友:
應該是屏的問題

网友:
灯管坏了  把屏拆开找个好用的灯管接上上去 看看怎样 如果正常了 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一点吧??

网友:
好像是平的问题

网友:
多些各位高手指教
请问下如果屏坏了的话哪里有卖屏的呀?

网友:
多半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换条看看,这种问题大部分不可能是驱动板,不是屏线,应该就是屏坏掉了

网友:
重插下平线看看,如果不好那就换屏芯片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