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FJ77C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1-12-16):
  索尼FJ77C,开机能正常跑码顺序是28,38,49,52,57,6A ,6F..  其实到6A机器已经亮了,接屏能显示索尼的界面。

     但显示只能3秒钟,紧接着就没图像了,背光依然是亮的。跑码就到6F不动了。。北桥已经加焊重做更换故障依旧。。还有,之前這机器网卡芯片进

点水,清理加焊后机器好了的,装机还正常使用了大概半小时。突然死机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TPS2220A是个什么芯片。这个芯片有个电压VCCCA没有出来。。请教各位大哥,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附上图纸。。。 索尼fj77c915GM集成QUANTA

网友:
索尼的不好修啊   同你一样  坐等高人

网友:
SONY的机器一般不好修,我一般都是放电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