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L的怪问题

楼主(2011-12-16):
联想旭日C466L的怪问题  开机正常用  但待机后 唤醒机子就卡 一顿一顿的  放歌最明显 歌声一顿一顿的  鼠标也是这样  有没有高手见过这样的问题  不是外设的问题  就是主板问题    南桥换过   是不是待机电压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问题多数应该属于南桥出问题啦,我手上有个DELL的640M,只要进去系统就一卡一卡的,我加焊了南桥好了

网友:
电压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南桥  我换过了  不是南桥的事    不知道咋搞啊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啊

网友:
不是BIOS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