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数据恢复流程(个人建议而已,且做参考)

楼主(2011-12-16):
数据恢复流程:
1、接到客户盘时,问客户数据丢失的原因,分区情况,重要数据在什么区,主要是什么类型的数据等。
2 检查外观,主要看是否被开盘,是否被换过板,标签的真假,外观是否破损等。
3、初始报价,故障严重会再次报价,如果,客户不接受,就会放弃恢复。
4、首先,确定板的好坏,板坏就要先换板。如果,通电就敲盘,一般是磁头的问题,但是,还要进一步确定。如果,确定磁头坏,要跟客户交代风险,并重新报价。如果,客户不接受风险或者价格,只有放弃恢复。
5、其次,确定固件的好坏,固件坏就要写固件(也可以用热交换)
6、然后,用MHDD检测一下,看是否有坏道,不管是否有坏道,都要用SWITCHMBR清除55AA,让硬盘的分区失效,失效的目的是,避免对客户盘的数据造成损伤,也可以避免客户盘里的病毒破坏系统盘,或者杀毒的时候损坏数据,如果,有坏道,可以避免对坏道位置的读取访问,造成数据二次破坏等。
7、如果,有坏道,坏道少,可以用MTL HDCLONE,坏道多,就要用DE对考了。
8、如果,没有坏道,直接进XP系统扫描或者提取数据。
9、不要让外人使用数据恢复专用电脑,保证客户数据的安全。
10、截图给客户查看,确认数据的正确性。
11、客户取走数据以后,一般免费保留三天,三天后做数据毁灭处理,绝对不允许客户数据外流。

网友:
文章写得很实用

网友(2014-05-20):
这个要支持。一定要做好。
罗老师果然牛X,果然是细节决定技术啊。。。顶起!!!!1

网友(2012-04-02):
那个坏道用HDDREG搞就好了,曾经用这个东西赚过不少钱

网友(2011-12-28):
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痛,有能耐就拿点所谓的高手,老手资料来晒晒。不要光说没用的。
我说句实话 绝对新手资料 好像没什么实用的 居然还有这样都多的人加分
你还没教 我怎么恢复呢
写的好极了,受益匪浅
这个我必须得收藏!

网友:
实用!!!

网友A:
资讯楼主个问题,有个希捷250串口硬盘在bios里面显示硬盘,开机画面也出这块硬盘,电机也转,但是进不了盘,用pe打不开进不去

网友B:
用MHDD看看,是不是很多坏道

网友A:
我有咱们基地那张工具盘里面有检测硬盘部分,那里面有这款工具吗楼主

网友:
专业
很有指导性

网友:
一般基本上都是这个流程,报价得看客户了

网友:
我单位的一块硬盘曾经外委数据恢复,其中有个数据确认过程,就是楼主的第十步,但不是截图,是文件清单,由我们确认回复后给予恢复。现在想,这是一个责任的明确过程,为避免日后可能的纠纷,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咱们基地那张工具盘里面有检测硬盘部分,那里面有这款工具吗楼主

MHDD是绿色软件,到处有下载的。

网友C:
我是先和客户说数据恢复300起,能接受我再帮他看,不然浪费我时间。有的无知客户还以为二三十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专业人士,值得信赖。

网友:
实用流程,恢复很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先和客户说数据恢复300起,能接受我再帮他看,不然浪费我时间。有的无知客户还以为二三十就能解决问题。 ...

先试探一下客户能接受多少钱,

网友:
怎么没看到罗工说开盘的部分呢,我其实还是对这部分比较感兴趣

网友:
拆过不少硬盘.有的开盖后也工作了一段时间.但这工作太费时间.耗不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HDD是绿色软件,到处有下载的。

谢谢楼主了,我试试

网友:
一看楼主就不是新手至少做这行好几年了吧,分析的很实际。

网友:
没有试过但还觉得是不错的意见!顶下!

网友:
都是这么干的呀

网友:
学习下,缺这方面的知识的

网友:
这个说的也有点太笼统了吧? 能相信点吗

网友:
谢谢LZ的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
如果,有坏道,坏道少,可以用MTL 和HDCLONE
请教下“MTL”“HDCLONE”个是指什么?

网友:
很专业,学习下。

网友D:
55AA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
复制镜像操作,怎么没有

网友:
真不错学习了下次我也要注意点了

网友:
对考做镜像的工具,可以百度一下它们的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D:
55AA具体怎么做啊?

在MHDD下,使用SWITCHMBR指令,清除55AA

网友:
MTL 工具咋的  楼主  请指教

网友:
很有指导性

网友:
除了清55AA的一步以外其他从学徒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操作的。考虑客户会说原先还能看到分区现在看不到了会对我们有意见,所以一般不去清清55AA

网友:
见试了。。。。原来做数据恢复也挺麻烦的

网友:
很实用的帖子,楼主很有责任心哈。

网友:
额   现在搞数据恢复小地方没搞头   我们老板就是连卡的本钱都没赚回来

网友:
顶,写的不错。楼主费心了,我对数据恢复菜鸟一个,只用自己的硬盘做过试验,目前恢复数据还没赚到客户的钱。

网友:
总结的很好,下次按照这个流程做。

网友:
太实用的,楼主什么时候写下更具体的!

网友:
数据恢复一般就用软件恢复。高深的还没有接触过...

网友:
de 对拷我确实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讯楼主个问题,有个希捷250串口硬盘在bios里面显示硬盘,开机画面也出这块硬盘,电机也转,但是进不了盘, ...

估计坏道太多,MHDD也进不去的话,用PC3000

网友:
请问罗工,硬盘可以更换磁头吗

网友:
恩 就是这个思路!

网友:
很详细的流程走线。。。

网友:
赞同楼主的观点,数据恢复有风险,且含有不确定因素。

网友:
可以学一下

网友:
对于硬盘内部的结构还是很好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HDD看看,是不是很多坏道

请教一下 坏道一般怎么修复?

网友:
这个的确要慎重。

网友:
:热交换:是什么意思?

网友:
谢谢版主分享经验。数据恢复还没练过

网友:
罗工:专业!

网友:
搞好了这个利润大

网友:
请问下LZ  第5步的步骤是怎么操作的   用的还是系统盘么

网友:
很专业,流程会了,会省很多事。

网友:
有职业道德,值得借鉴 顶

网友:
有时间,静下心来,试试

网友:
来支持一下,这样好的

网友:
楼主没讲,怎么恢复数据,这个准备地说,不算恢复的流程
罗工SAS
这个是数据恢复接修的基本流程,具体软件工具的使用,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了,也不是一点篇幅就可以写完的。
详情

网友:
第三幅图用的是什么软件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我有一个250G的ST硬盘,因为电压突然变高电脑一下子就熄火了,之后电脑开起来就找不到硬盘了,不知道谁可以解决 哦
罗工SAS
可以先换板看看
详情

网友:
再说明一下,原装的,东西都没有被动过

网友:
请问LZ 我有一6G硬盘绿道有几百个用时还有响声 这种情况下能有什么办法修好吗 呵呵指点下
罗工SAS
6G硬盘是很古老的,有绿道是正常的,因为,转速慢,盘体老化,基本上没有修的。
详情

网友:
用SWITCHMBR清除55AA?让硬盘的分区失效,如果这样再用恢复软件,找得到数据吗,我新手

网友:
shujuhuifu,bu haozuo a

网友:
老罗有空还可以写点高深的东西来分享下哦

网友:
真是强。一来就是超级版主
罗工SAS
只是一个虚衔,所有的积分,下载分,等级,都要自己去发帖赚取。 你希望发些什么样的帖子呢。
详情

网友:
内容很专业,收藏!

网友:
谢谢老师的文章

网友:
很实用,给新手一个学习的机会,客户嘛赚他钱就行,

网友:
带着这些流程做数据恢复真正做下来还真有点复杂,不过成效好
罗工SAS
这些流程的目的是,避免一些纠纷和误操作。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