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台怪机了。

楼主(2011-12-16):
来了一台P4机,插电风扇就转诊断卡一直显示00,仔细看了一阵也不见主板有电容鼓包。
拿一新电源插上试机,同样是插电亮机,但跑码正常了。插屏亮机了。强制关机后再开机也正常。
测量旧电源输出都正常,不过手感这电源份量很轻。
正好有台来做系统的才P4机,把这电源行上去一试,怪了,一切正常。
客户等着要,干脆把两台电源对调了一下,结果两台都正常。。神奇了。修好就行,想不通就不想了。
故障电源标称是12V 13A(这个水份很大,那电源轻漂漂的。),换上去的是12V6A,总之两台都正常。
强制关机

网友:
可能是板子零件老化造成一些电压转出准位偏低, 好多问题是很临界点的问题,上去一点点可能就好了.可以用示波器仔细量一下3V,5V,12V电压有没有低,或者有抖动.

网友:
量下纹波看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也许很多问题在示波器的帮助下是可以很好解释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