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电的电源,自己怀疑是越修越坏了

楼主(2011-12-16):
一个联想的台式机电源,客户换新主机,这个机箱加电源120元折给我,昨天空闲,就拆下电源搞下卫生,弄去厚厚的灰尘,发现输出的两个比较大的电容鼓包了,二话没说就堆锡想办法拿下,没想到他的做工太好,花了九牛二虎的力气,锡越堆越多,总算拿下,装上就更难了,搞了大半天。现在测弄上的一个16v电容,二极管档值是122,另一个6.3v是.022  怎么这么小啊,是那里连锡了吗

网友:
这个值是正常的。烙铁给用功率大点的。

网友:
测红线对地二极管档值0.22啊

网友:
就一个机箱加电源就那么贵吗楼主?

网友:
回:就一个机箱加电源就那么贵吗楼主?

     要他在我这装机,值的啊

网友:
5V和3.3V一般都有个电阻做负载。

网友:
看样子你的烙铁功率太小了,用功率大点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烙铁功率太小了,换一把50w内热的即可。

网友:
回:你的电源红线对地短路了!通常会有22欧以上的值!
    谢谢你指导,是我垃圾啊,.022用二极管档测的,用电阻挡测18,现在电源争常的啊,想问问,主板打阻值究竟是电阻档还是二极管档啊

网友:
主板打阻值,应该是二极管档啊,红色接地,黑色打。阻值小也可以是电感的原因。

网友:
拆个电容用堆锡,LZ太逗了吧。。
在路测电容不准的,要拆下了测呀。。。。

网友:
原厂家出厂的都是无铅,熔点温度较高。要注意才是……

网友:
联想这几年出的都是无铅了,烙铁温度高点就行

网友:
调温度高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