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奇怪 进水机宏基5580 zr1

楼主(2011-12-16):
有时开机进系统掉电到1a 有时开机0.4掉电 有时电流1点几A慢慢上升到2a掉到1a不动,测得0.4掉电是因为cpu电压没有产生再测发现pq44的控制级插电就有5v电压 也就是8736的32pin 那位师兄有这个板子的话测一下32pin插电5v正常吗?谢谢每次只要加焊cpu芯片电压就出来了,芯片换过了求救,就是那一块进了点水

网友A:
是不是还有那些电容电阻还有板线负食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看看CPU芯片旁的线  有没有断呀

网友B:
每次加焊CPU供电芯片电压就出来,有可能是板子有过孔不通,可能是过孔内部的金属材料被腐蚀了,此时过孔相当于一个很大的电阻,一加热阻值就变小,所以CPU供电加焊的时候就出来,等冷却了,电阻又变大了,所以CPU电压又没有了,说得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
进水的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加焊CPU供电芯片电压就出来,有可能是板子有过孔不通,可能是过孔内部的金属材料被腐蚀了,此时过孔相当 ...

多谢指教,这个机器终于修复了谢谢谢谢灰常感谢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有那些电容电阻还有板线负食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先机器已经修好了,是断线

网友:
修进水的机器不能太急,要仔细看看看进水部分的电路板,相信经常会有意外的惊喜的,走线被腐蚀是经常的事情,一定要注意,要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