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吹不动芯片了

楼主(2011-12-16):
新买的时候可以,现在最高温度都不够,换了发热丝了,有人研究过吗?去年在基地买的852D

网友:
关小风量,把风嘴拆下,一边调热度电位器{从小往大调}一边观察发热丝的情况,如果没有逐渐发红透,估计调温电位器不行了

网友:
天冷的原因吧

楼主:
不是天气问题,10K调温电位器也是好的,量过了。

网友:
换的发热比跟原来的不一样吧?

网友:
买个新的把,冻坏了

网友:
这个是发热芯的热电偶参数不同!换发热芯要调整电路板上的副温电位器

楼主:
副温电位器,调了一会儿发现火力猛了好多!谢谢楼上

网友(2012-02-07):
那个电位器是副温电位器,或者编号是多少,我也想调一下

网友:
可以适当的调高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
和我的相反,刚买回来吹不动,用的时间长了就好了,有些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楼主:
副温电位器,调了一会儿发现火力猛了好多!谢谢楼上

我调的上面那个小电位器

网友:
天冷了, 不行就 加大温度

网友:
我的更不会用了!

网友:
十有八九是天气关系吧

网友:
确实根天气有关,天冷了,我都不大用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