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杂牌7300显卡 bios

楼主(2011-12-16):
借用的图片,一样的。G73核心吧?   G73-VZ-N-B1    显存是HY5DS573222的。其它7300的bios就是花屏。

网友:
花屏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吧。

hjq

网友:
pci-eN7300GT盈通战锤版红板128m128b4p400.600mBGAhy5ds573222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这个吧。

感谢提供,我试试看。

网友:
结果如何?

hjq

网友:
结果有很大改善,但还是花屏哦.

网友:
BIOS 不能乱刷啊,这样会将问题扩大化的。

网友:
BGA重新植球迴焊吧
7300破圖很多都是虛焊造成的

网友:
加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