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 内存供电DDR2 2.2V正常吗

楼主(2011-12-16):
(无正文)

网友:
正常是1.8V

网友:
正常1.8V,但是我这边用的万用表一般量出来2.0V或2.1V都正常

网友:
我其他板子都量过 都是1.8V  这个板子是2.25V 所以表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敢上内存啊  因为原肯定就是烧了内存的   我把相应的控制IC RT9214都已经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看其他的供电 都正常吗  内存的供电 零件少 都测一下

网友:
跑跑线路 看看哪个元器件有瑕疵 就换换试试

网友:
就除了这个电压高了点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这个电压就是RT9214 控制两个MOS 管来的 都换了 还是一样 郁闷跑到内存那里了 电压不正常就不敢上内存

网友(点评):
怕什么,没上你怎么知道烧,你不上内存永远不知道真想

网友:
1.8。最好排除下表没电的情况

哈哈  我遇到过

网友:
检查下内存供电的取样反馈部分/看是不是某个电阻变质引起的。通过调整取样电阻的阻值可以随意调整供电电压。

网友:
可以看看其它供电是否正常,都正常在跑2.2的线路

网友:
谢谢江大侠 及各位兄弟  我冒险试了一下 结果真的是可以显的  害我搞这搞那的白忙乎   我就纳闷了怎么内存还可以2.25V 啊    修正一下 这个板子是  P5SD2-X   还有就是这个板子不支持双核吗 我上单核的可以 上双核的就不跑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