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晶显示器有办法能修理好吗?

楼主(2011-12-16):
联想L193液晶显示器图像显示正常,就是从中间左右分开两边颜色不一样,右边绿一点,其它都正常,请问朋友有什么办法可以修理好吗?什么东西坏了。是不是屏有问题了。怎么修理?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
是设置的问题 在菜单里调整就可以好

网友:
这种现象,多半是屏坏了,直接换屏

网友:
你看一下菜单,里面有个设置,屏幕分屏,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多半是屏坏了,直接换屏
;其次,测下屏电路的差分电压,如果是电压问题,可修好

网友:
先还原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屏的問題吧!

网友:
193有分屏设置选项,看下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
联想显示器有的它有个分屏功能,调下是不是设置问题,也有可能是屏线或驱动板引起的,试好还是原故障,那这屏就是坏掉了。

网友(点评):
跟我想的差不多,要是我就是恢复出厂设置,换屏线,换驱动板,不行就不修了

网友:
是设置问题,屏幕分屏,改一下就好了 ,谢谢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
这是维修显示器的正常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