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专题讨论 BIOS为什么爱坏

楼主(2011-12-16):
本主题为专题讨论帖    主要讨论一下BIOS  为什么爱坏
例一  一块技嘉的主板开机不跑马  刷BIOS点亮  后关机机BIOS损坏  再刷故障依旧  偶尔能使用久一些  但多次开关机后  再次损坏
例二  一批网吧显卡  不亮  换了显卡BIOS 后点亮   重启之后BIOS损坏  再换个又亮  反复如此  把坏过的BIOS换到好的显卡也不行了
例三  一块华硕478主板  BIOS坏掉  刷好后点亮  测试没问题  过个10天  8天返修BIOS坏  反复如此  有时刷上后当天就坏

大家都知道技嘉的主板  坏BIOS是通病了   每次接到这样的板子  我都问客户  有没有升级BIOS或者更新驱动之类的  答案是否定的  为什么呢  大家都来探讨一下  看看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的  或者不为发现的秘密

网友:
一般是电流大,冲掉的。

网友:
刷BIOS用什么工具好用 啊

哈哈  基地的500P都给力

网友:
坏BIOS也是很常见了,原因还真不知道,而且有的BIOS很多问题,V星的BIOS也感觉不大好,刷一个,不支持原来的显卡了,真是莫名其妙的

网友:
本人认为,刷BIOS应该把芯片也换掉,当然这需要编程器来操作!

网友:
我想电路设计肯定没有问题,bios芯片不良。换新的

网友(2012-06-01):
我有一台Y430集显的经常坏BIOS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我想问BIOS硬件坏的几率好像比较小?

网友:
电路设计一般没有问题,bios芯片不良

网友:
经常开机关机。

网友(2013-08-15):
bios本体不良BIOS主要是一个ROM只要是芯片肯定就会有出问题的   第二 就像一楼说的大电流冲击 其他的想不到了

网友:
最主要应该是用的芯片太差了~~~~

网友(2013-11-13):
有些地方没有接静电线,常导致BIOS程序坏

网友:
BIOS芯片质量问题吧,闪存不能保证

网友:
哦,原来是芯片坏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4-06-20):
烦人的BIOS问题,今天索性买了全套的BIOS刷写套件,再也不怕BIOS刷鞋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