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2801EB南桥供电点位图

楼主(2011-12-16):
修一台代尔机主板FOXCONN LS-36。南桥坏。拆两块桥换上去一上电就烧。检查南桥供电有两组3。3V电压。跑线测得ISL6505负责南桥的这两个电源供电。它的二十脚和十九脚短路。换过以后只有一组3。3V供电了。另一组无输出。扒线路另一组供电控制是从主板上电后从风扇供电过来一个控制电压控制桥另一组电压的有无。但是通过分析这个电压在主板上电后应该也是3。3V。不上南桥强行启动后实测确为3。3V。搞不清1。5在那里。拜托有这个南桥供电点位图的朋友不吝给一份。谢谢。

网友:
看来此贴要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