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键无电压

楼主(2011-12-16):
主板开机键无电压   技嘉主板  短接能开机  查哪啊

网友:
查电源绿线开机电路,可能三极管1117坏,也可有南桥坏.

网友:
开机键坏了,换个试下

网友:
standby的电没有或者有没有到开机键这块来

网友A:
问题叙述的不清!开机键是指的的开机排阵,还是机箱上的开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叙述的不清!开机键是指的的开机排阵,还是机箱上的开关呢!

                开机针

网友:
短接开机排针就可以开机?

网友:
不会吧,没电压还能开机???那开机后有电压吗???

网友:
   查开机脚  附近的 小电阻 那里容易坏

网友:
没电压短接能开机?

网友:
技嘉的图纸怎么多,没事研究下不久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