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显卡还有救吗?

楼主(2011-12-16):
一块影驰 GF7300GT PCI-E 256M DDR2 128BIT显卡,VGA接口图像输出正常,但是全是绿颜色,DVI部分显示正常,但是有点荡动。请问朋友们我该怎么去检查修理,我是新手请大家明确指出修理方向,自己的显卡坏了很难过,谢谢大家帮忙,谢谢!
显卡

网友:
一块影驰 GF7300GT PCI-E 256M DDR2 128BIT显卡,VGA接口图像输出正常,但是全是绿颜色,DVI部分显示正常,但是有点荡动。请问朋友们我该怎么去检查修理,我是新手请大家明确指出修理方向,自己的显卡坏了很难过,谢谢大家帮忙,谢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tid=480462&extra=

网友:
一块影驰 GF7300GT PCI-E 256M DDR2 128BIT显卡,VGA接口图像输出正常,但是全是绿颜色,DVI部分显示正常,但是有点荡动。请问朋友们我该怎么去检查修理,我是新手请大家明确指出修理方向,自己的显卡坏了很难过,谢谢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换块新的,重焊下显卡芯片

网友:
修什么,直接买个dvi转vga的就行了。

网友:
这种显卡直接买一块吧,没多少钱的

网友:
这个是输出接口接触不良造成的吧?

网友:
输出部分的故障吧

网友:
修了之后还是要升级

网友:
楼主直接买个dvi转vga的就行了,转接口也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