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蓝屏的问题

楼主(2011-12-16):
今天修一个台式机开机会就蓝屏,我换了硬盘。换个内存,也重装了系统,电源也换了,只有主板和CPU没有换,高手指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好像是bios设置问题,你试着更改一下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我的电脑现在早上第一次开机还花屏呢?重启一下就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蓝屏,这个问题,老生常谈;多数是内存和硬盘,换之就好.

网友:
主板挂了,北桥或显卡脱焊了

网友:
这个是独立的显卡,我也换了,还是蓝屏,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啊!

网友:
有7B,有时也会出4A,每次好像不一样

网友:
我蓝屏遇到的故障,一次修个主板,蓝屏,无规则的蓝屏,修了好几次,没找到原因,后来用洗板水洗了下CPU座子,就再也没出现过蓝屏现象了

网友:
硬盘数据线

这个线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