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液晶屏問題

楼主(2011-12-16):
請教液晶屏問題,那家做的液晶屏品質比較好

网友:
液晶,一般高压板和驱动板坏,换之就好,价也便宜,灯管坏的也有.

网友:
LG,samsung.长成

网友:
三星,AUO,LG,奇美

网友:
三星,AUO,奇美,LG不行。

网友:
三星是不是最好

网友:
厂家也就那种流水线生产 得看卖家信誉了

网友:
LG虽然出了质量事故。但整体水平而言,三星LG还是最好的。台系的友达 奇美明显要差一些。

网友:
没有确定哪种屏幕好坏的,反正维修人员,坏了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