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 M2VLE-RH 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1-12-16):
今天收到一个联想品牌机主板 M2VLE-RH,开机不跑码。供电 复位 都正常。在网上查了下关于这个主板的资料,有的说是北桥旁的场管坏了,说是这板子的通病,于是换了场管,问题依旧。北桥也加焊了,一样没能解决问题。后来又压了下北桥居然跑过码了,后来关了机停了会,又开不起了。现在是一点思路也没有,哪儿仁兄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吗?知道了请给小弟支支招!在此谢过了!

网友:
   还是桥虚焊啊 把温度 调高点

网友:
不会吧 加焊过了的 怎么可能虚焊能?而且全桥下面的点全融化了的 我用风枪加焊的 板子都有一点变形了在加焊怕出问题

网友:
能用风枪加热变形而没挂  我佩服LZ的技术。 压NB跑码。。明显虚焊了。再焊下吧。

别用风枪了 上BGA

网友:
最好不要用风枪,就算好了 要不了多久就会回娘家 不想买BGA 弄个土炮 呵呵 俺就土炮很好

网友:
不行就把桥干掉重制,已经明确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还是桥,你试着风枪开300度给桥先加着热再开机看看,能开,就上BGA!

网友:
我把桥弄下来重新植株,现在已经可以了。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忙, 谢谢!

网友:
你把桥加焊坏了吧

网友:
有没可能是桥上的晶体坏了